高压变频器在重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铁厂的应用

楼主(2013-04-05):
炼铁厂四号高炉易地大修工程炉前除尘风机变频改造-重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铁厂四号高炉易地大修工程电机参数如下:

针对炼铁厂四号高炉易地大修工程炉前除尘风机变频改造项目,决定采用合康HIVERT-Y06/1541250kW/6kV)系列高压变频器

HIVERT
系列大功率高压变频器属直接高-高方式,采用先进的功率单元串联叠波技术、空间矢量控制的正弦波PWM调制方法、新颖的全中文操作界面和高性能IGBT功率器件,可用于各类高压电动机驱动的风机、水泵类负载的调速、节能、软启动和智能控制等。

HIVERT
系列高压变频器采用交--交直接高压(高-高)方式,主电路开关元件为IGBT。每相由5个功率单元串联而成,叠波升压,充分利用常压变频器的成熟技术,因而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为了保证变频器故障时机组正常运行,系统采用手动旁路方式,一次回路如下图所示:

变频运行:K1K2闭合,K3断开,由机旁操作箱合闸断路器DL为变频器供电,再通过变频器本地或远程启动电机变频运行;工频定速运行:K1K2断开,K3闭合,由机旁操作箱合闸断路器DL,直接启动电机定速运行;变频器维护、修理:K断开,变频器与高压电源完全隔离。

变频器自投运以来,降低了生产成本(机械设备维护费用的降低,增长机械设备的寿命);提高了自动化水平(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率);实现了电机软启动(避免冲击电流,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网友A:
赞!专业,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B:
学习了,不错的专业分享!

网友C:
不知道原作者能说说,现在的运行情况咋样呢?

网友D:
其实变频器的运用无非是为了节约能源,同时在工作的时候能够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人类已经不能阻止“变频器”前进的脚步了。

网友D:
炼铁厂会产生大量的影响空气质量的物质,对于这些改造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E:
恩恩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对于一些像变频器这点新技术应该得到推广

网友F(2014-03-13):
图都不对,K分了不是就跳闸。

网友G(2014-06-10):
怎么除尘风机还用变频?炉前的除尘风机一般是不会频繁启动的啊?深至炉前检修的时候也是启动状态的,不解

网友H:
如果能更详细就好了,感觉有点广告。

网友I(2014-08-14):
合康高压变频器我用了16台,还可以吧,做节能项目还是可以的

网友I:
对: yean 怎么除尘风机还用变频?炉前的除尘风机一般是不会频繁启动... 内容的回复!你们除尘器阀门肯定不会是全开吧,用变频阀门全开,频率降低节能,第二,机械部分软启动,使用寿命增长,第三现场人员操作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