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跳闸~求助

楼主(2013-04-05):
进风的电机最近老跳,电机加3个皮带的时候可以正常运行  加到5个皮带的时候就跳~  启动电流的持续时间也比以前长了~求指教

网友A:
加5根皮带,是不是负载比以前大了?

3根正常,5根不正常,是加了皮带后,启动电流比以前大,工作电流也大。

没变频器吗?用什么启动的?

网友B:
 “电机加3个皮带的时候可以正常运行  加到5个皮带的时候就跳~,启动电流的持续时间也比以前长了“,电机跳,说明电机容量不够,热继电器配小了,继电器整定电流满足不了带5皮带的运行电流要求,致使继电器跳闸;也说明电机满足不了带5个皮带电机启动电流的要求,启动电压低使启动电流持续时间变长。

网友C:
你讲的电机是多大的,全压启动吧,跳闸是指的空开吗?我们的风机原来也出现过,皮带加到5条,启动电流肯定大,再加上启动电流持续时间长,你可以把上级的空开换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5根皮带,是不是负载比以前大了?3根正常,5根不正常...

负载没变  加了3跟皮带就变长时间了   加五根  就要跳  变频有的

楼主:
是空开  不敢调大 怕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加3个皮带的时候可以正常运行  加到5个皮带...

是空开  不敢调大 怕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讲的电机是多大的,全压启动吧,跳闸是指的空开吗?我们...

150kw的  全压  空开 不能调了  空开调到57A了  到额定电流了  不敢再调  怕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加3个皮带的时候可以正常运行  加到5个皮带...

谢谢指导~~

网友D:
 建议将 电机的上级空开更换大一型号,还有就是你所说的怕烧电机,电机启动的瞬间电流是正常运行的 3-7 倍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将 电机的上级空开更换大一型号,还有就是你所说...

这个知道  正常工作后的电流比以前大了 怕烧

网友E:
电机的负载范围是有限度的。

你加皮带是想增加风压吧,恐怕也不止加皮带那么简单,皮带的张紧度肯定是增加了,不然风压调不上去。

其实这就是个小马拉大车的典型例子,跳闸就说明这匹小马在尥蹶子。解决很简单,换一台大功率的电机就好了。你爱加多少皮带加多少皮带。。。只要小马不尥蹶子就行。

网友F:
应该是过载跳闸,加大断路器保护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机的负载范围是有限度的。你加皮带是想增加风压吧,恐怕...

高手分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机的负载范围是有限度的。你加皮带是想增加风压吧,恐怕...

网友H:
150Kw    57A我怎么不明白,这样选型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50Kw    57A我怎么不明白,这样选型有问题

 电机150KW,电流是57A,你的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J:
有没有搞错150KW应该空开在315A到400A

网友K:
5跳皮带时电机的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L:
电机太小了,换个大的啊,继续试试看啊

网友M:
离心风机吧?加5条皮带没事的;风机启动时把进风口堵上一半,再开就没事了。你这是因为风机启动时负载最重,长时间达不到额定转速,,也就是电机启动时过载,还没转到运行状态就把空开顶跳了。3条皮带时能开,是因为风机启动时,电机过载同时皮带也打滑,过段时间风机启动完成,负载轻了,皮带就又不打滑了,就能工作正常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电机太小了,换个大的啊,继续试试看啊

网友O:
皮带太紧了 也是就是距离短。加大了启动电流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离心风机吧?加5条皮带没事的;风机启动时把进风口堵上一...

网友Q:
引用 网友M:
离心风机吧?加5条皮带没事的;风机启动时把进风口堵上一...

网友R: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讲的电机是多大的...

 150kw的  全压  空开 不能调了  空开调到57A了

150kw的电机,额定电流都有300A了,你是把空开调到全额57%吧?

网友S:
以前正常,最近老跳:

1 风机该保养了。

2 经过多次跳闸,空开要换了或重新整定。

3 调整(减小)风流量。

网友T:
引用 网友O:
皮带太紧了 也是就是距离短。加大了启动电流

同意。

调整皮带松紧度,手压单根皮带10mm左右正常,紧了电流肯定大。

网友U:
引用 网友C:
你讲的电机是多大的,全压启动吧,跳闸是指的空开吗?我们...

支持   ↖(^ω^)↗建议变频启动

网友U:
引用 网友E:
电机的负载范围是有限度的。你加皮带是想增加风压吧,恐怕...

硬道理

网友U:
引用 网友S:
以前正常,最近老跳:1 风机该保养了。2 经过多次跳闸...

该考虑啊,轴承等

网友V:
检查你风机轴承和叶轮,是负载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