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所有模拟量为最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3-04-05):
  一个西门子plc300的供水系统,昨天下雨,一个380v的线路接地跳闸,,之后所有的模拟量值全部变为最大值,331模块sf红灯亮,好在变频器能正常控制运转,

请教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急求解决思路。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先排除外部问题,再寻找内部联系。。。线索多了才好判断,如此模糊,神一般的题目。。。

网友B:
用排除法解决问题,首先全部切除模拟量输入,然后依次连接。当发现再次出现故障时表明就是这个出了问题,或者是故障量的积累所致。

网友C:
模拟量值全部变为最大值,估计是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电源断了

网友D:
通常,从SM331的通道中读出7FFF上溢值或8000下溢值的现象可以通过正确的外部接线避免,所以请先查看线路是否正确。

如果在外部接线完全满足模板要求的情况下,仍然出现读数超限,则有可能是信号源接地不好、信号电缆敷设过程中有电磁干扰等原因造成M-Mana间电势差Ucm过大。这种情况下建议采用有源信号隔离器。

网友E:
所有模拟量电源没问题,就是模块坏了

网友F:
测量模块个辅助电源24伏正常吗?正常的话很可能是模块坏了

网友G:
莫不是仪表的信号地与电源地工地了,这个危险,极有可能高压电流从地进入模块烧毁卡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莫不是仪表的信号地与电源地工地了,这个危险,极有可能高...

 这个欧洲人喜欢将模拟量接地,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模块和传感器全部完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莫不是仪表的...

我看系统手册也有这个感觉,220V电源,接地!24V的M端,接地!传感器M端,接地!变频器,接地!

个人感觉,老外的建筑地线肯定做得极扎实。。。他们很难想象地线在中国是如何的敷衍了事。。。看着系统手册的这种搞法,实在是有点心惊肉跳

网友I:
估计331模块坏了。

网友J:
估计是模块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