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电流过大

楼主(2013-04-05):
恒压供水15KW的潜水泵电流为何达到49个运转??加压泵15KW的35个电流正常么???以前从来没有晕见过   郁闷。。。。。

网友A:
按经验公式计算,应该早跳闸了,是不是?

(15/0.38)*0.76=30A,按1.5倍的空开,应该是45A左右的。

你看看是不是空开电流选的很高

网友B:
380的,功率×2(1.9~2.1范围内都算正常)=电流大概值

220的,功率×5=电流大概值

潜水泵电流过大,说白了就是电机负载过大,你把泵扯上来瞄一下,看看进水口的滤网是不是堵了。。。再或者有渣子进到泵体内部了,再或者内部工件磨损比较严重或润滑不足等因素都能导致负载过大。

网友C:
楼上的都把问题点指出啦!没有什么可说啦!

网友D:
   “恒压供水15KW的潜水泵电流为何达到49个运转??加压泵15KW的35个电流正常么”,电机是否运行正常,如没见异常现象,有可能是功率因数偏低(15000/1.7321/380/49=0.46),如电机有异常(发热严重、转速低等),就有可能是过载,要停机检查。

网友E:
15KW电机运行电流达到了49A,热保护原件还没有动作吗?时间长了会烧电机的。

网友F:
二手旧开发板交易群: 68936520  本群提供给大家一个二手旧开发板交易买卖的平台,请大家诚信交易。开发板功能种类不限,新旧程度不限。卖家自愿出售自己制作的各类板子或二手开发板。买家根据兴趣爱好自愿购买所需板子。

楼主:
潜水泵是新买的 另外热继和空开,公司设计的选型也比较大不合理,曾经我怀疑是功率因数太低但以前的老师傅和功率因数没有关系,。。。无奈啊 。。。

网友G:
这个电流是超标了的,假如不是测量准确度问题,那电动机快烧了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流是超标了的,假如不是测量准确度问题,那电动机快...

真的电流这么大,离大去之期不远矣

网友I:
应该是正常的,主要是因为电机的效率以及功率因数比较低造成的,我们现在用的风机基本上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把。

网友J:
过载过载过载

网友K:
保护电路都没设计好,这样,维修电机的高兴咯

网友L:
负载过大,检查是不是管路堵塞,恒压供水控制柜订制,调试dchong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