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迈赛安全继电器srb 301lc-24v的问题

楼主(2013-04-05):
想知道其工作原理,附上官方接线图片及内部电路。

接线图例1

接线图例2

内部电路

网友A:
A1,A2是继电器的线圈,工作时需要上电。

输入通道有2个,分别对应S11,S12;S21,S22;它们的状态对应继电器内部的K1,K2.

当S11,S12短接时K1闭合;S21,S22短接时K2闭合。

输出通道有三个13,14;23,24;33,34;

X1,X2用于启动,当短接时继电器启动,输出通道根据逻辑输出以驱动外部线圈。

第一个例子是当安全门关闭时S11,S12;S21,S22;两个点被短接,按下RESET按钮使X1,X2得电,继电器工作,K1,K2闭合,电机转动。当安全门被打开时,输入点S11,S12;S21,S22被断开,K1,K2断开,电机停止转动,只有关上安全门后再按下RESET按钮电机才能启动。

网友B:
第一个回复帖子好详细啊,一看就是高手!

二手旧开发板交易群: 68936520  本群提供给大家一个二手旧开发板交易买卖的平台,请大家诚信交易。开发板功能种类不限,新旧程度不限。卖家自愿出售自己制作的各类板子或二手开发板。买家根据兴趣爱好自愿购买所需板子。

网友C:
给你副个图

大概是这个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副个图大概是这个逻辑

有点卡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A2是继电器的线圈,工作时需要上电。输入通道有2...

 谢谢!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2019-01-11):
很实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