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负载错误连接的后果

楼主(2013-04-05):
   三相负载采用星形连接还是三角形连接,必须根据每相负载的额定电压与电源电压的关系而定,而同电源的连接方式无关。当各相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线电压的1/√3时,负载应作星形连接。如果各相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的线电压,负载就必须作三角形连接。错误的连接有时会引起严重的事故。例如,若把应作星形连接的负载误接成三角形时,则每相负载所承受的电压为其额定电压的√3倍,每相电流和功率均随之增大,致使负载烧毁。反之,若把应作三角形连接的负载误接成星形,则每相负载所承受的电压仅为额定电压的1/√3,各相电流和功率均随之减少,势必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如出现灯光不足、电动机转矩不够等现象,有时也会发生严重的事故。

网友A:
 呵呵, 这个在加三相加热时常搞错,后果就是烧加热管的说 !

网友B:
谢谢,分享,负载的额定电压,怎么确定,铭牌看的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负载的额定电压,怎么确定,铭牌看的出来吗

有啊,铭牌上诸如220V/380V就表明接线方式和额定电压。

网友C:
这个属于最基本的呀

网友D:
接线前腰仔细看清铭牌或者说明书在接线,必要时可拆开测量以确保接线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