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个梯形图设计的可以吗

楼主(2013-04-06):
题目在第一张图上,谢谢各位高手帮忙看看了

网友A:
图太小了,根本看不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了,根本看不见。

网友C:
什么意思?没有太明白!!

网友D:
你需要什么程序?就直接说一下

网友E:
这个梯形图可以,其动作原理为:按一下按钮I0.1,M0.1=1且自锁,同时使定时器T39得电延时,延时5秒,T39动作,T39=1,使M0.0=1且自锁,M0.0=1使T40得电延时,延时5秒,T40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使M0.1与M0.0复位为0,程序结束。其动作时序图如下:

由图可知,按钮按下,M0.1输出为脉宽=10秒正方波。M0.0输出为脉宽=5秒正方波,其前沿滞后M0.1脉冲前沿5秒。

网友F:
看着眼熟,皮带机的顺序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梯形图可以,其动作原理为:按一下按钮I0.1,M0...

这个连贯的程序符合吗,帮忙看看谢谢啊,1图是题目

网友G:
写了2个方案,第一个啰嗦一点,第二个自我感觉有点小良好。。。

方案1:

方案2:。。。

网友H:
你把程序做好了,用个PLC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写了2个方案,第一个啰嗦一点,第二个自我感觉有点小良好...

网友I:
可以的,看着挺眼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