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添加标记时只有offline有标记,online下面什么都没有?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一下,谢谢

楼主(2013-04-06):
用RSLogix编号程序后下载到RSEmulate中可以正常运行,希望添加RSView32组态时,发现只能找到offline下的标记,无论我改变RSLogix中的Go Online 还是 Go Offline 都不行,这样绘制出来的RSView32程序在运行时无法改变I/O的状态。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天了,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加油,这属于工控PLC的知识啦!

网友B:
在PC上模拟运行也需要将RSView32与模拟器的通讯设置好。

网友C:
直接读取的话,选对路径应该可以找到o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