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p2000变频器如何设置缺水保护

楼主(2013-04-06):
用台达CP2000变频器做PID恒压供水。ACI接4-20mA压力变送器。当管路中缺水,这时变频器频率上升为50Hz,反馈信号显示0kg,请教如何设置使变频器停机呢。谢谢。

网友A:
PID供水控制对象是控制压力的,没有水压力就为零。是无法检测有没有水的。

网友B:
增加一个水流开关(开关量信号),当水泵已运转,如果水流开关仍然未能接通,也就意味着无水。

网友C:
专业维修供应微能变频器

 杜先生 18680343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