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电流表和变频器上的读数不一致,有干扰。怎办。

楼主(2013-04-06):
变频器输入端的主回路穿过互感器,互感器再和指针电流表连接。当变频器中的电流在30A以上时电流表和变频器中的读数一致,当变频器中的电流在20A左右时,指针式电流表显示10A,据说是变频器干扰,怎么解决呢。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变频干扰所致,有时电流表或互感器不准也会如此。

网友B:
变频器中的电流是输入电流还是输出电流,这两个电流是不一样大的。

网友C:
如果确认是干扰问题可以通过加磁环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