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画面中怎么设置密码?

楼主(2013-04-06):
台达触摸屏画面中怎么设置密码?

网友A:
最简单方法就是用台达软件本身带的密码。换画面设置好密码,当密码正确才换画面

你要是用宏来做的话你可以

IF $M98 =!320 THEN GOTO LABEL 2

(1@VW0) = 20

$M98 = 0

LABEL 2

END

这样就ok了

网友B:
(1)在“属性表视窗”中,有“使用者权限”一项,它对应密码表0-7(选项-密码表设定);只有“大于等于”当前权限才能操作。

(2)在触摸屏上设定密码表(元件-密码输入);建议将“输入后设为最低权限”改成Yes。

(3)楼上的方法也可以用,前提是对宏指令非常熟悉;最好采用“文数字输入”。

网友C:
是的,台达的触摸屏里有密码的设置,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D(2019-09-16):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方法就是用台达软件本身带的密码。换画面设置好密码,当密码正确才换画面你要是用宏来做的话你可以 IF $M98 =!320 THEN GOTO LABEL 2 (1@VW0) = 20 $M98 = 0 LABEL 2 END 这样就ok了

你这个高级,我还不会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