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品牌MT506T触摸屏有时候触摸不到

楼主(2013-04-06):
我这里有一个MT506T 的一个触摸屏,有时候启动后按停止,停止不了。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这个跟PLC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在PLC中如何组态的?如果在屏中用了瞬动,在PLC中又用上升沿的话,有可能捕捉不到的

网友B:
有可能与PLC有关系。你可以监控一下按下“停止”后PLC中停止信号到底有没有变化。

网友C:
二手旧开发板交易群:68936520  本群提供给大家一个二手旧开发板自愿交易买卖的平台,请大家诚信交易。

网友D:
这可能性太多了。

你把停机的整个流程搞出来,然后一步一步排除。

比如:

1、手指触摸停机按钮

2、某个位动作

3、动作位导致下一部动作。

。。。。

N、关机

然后挂上监控,看看问题在哪一步就行了

网友E:
你好,你这种情况要我们公司的维修工程师看一下。问题应该好解决。维修各种PLC,人界面。工控机。液晶屏
电话:13167049579.QQ:137687616上海亢开电子有限公司(自动化维修部)

网友F:
监控程序看看

www.ytleader.cn

网友G:
屏灵敏度不够!

有需要数据采集卡的联系我,我公司产品跟研华软硬件兼容,价格更实惠!13521922955 刘

网友H:
第一,先调一下屏,第二,监控程序,具体相关事宜可加我QQ254489112

网友I:
换个屏试试。这个可能性太多了。其它功能健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H:
校准下屏试试。也可联系我25448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