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弹出窗口问题

楼主(2013-04-06):
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使用台达人机界面 时 用PLC内部的一个位原件 至ON时  弹出一个窗口画面  OFF时关闭窗口画面    我软件里使用按钮ON 或者OFF宏 来做  可以实现, 但是  用PLC内部位原件来实现时就不行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注意:用手按可以实现 )但是用PLC 来运行  比如M0  至ON  时  他不能弹出画面.   求解  谢谢!

网友A:
我用海泰客屏做过,有时碰到这样的情况,后来,当我需要开启这个画面时,我就在它的执行条件前面加一个秒脉冲,让他不停的触发。

网友B: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勾选“画面编号”!然后只要用MOV指令来切换画面即可。只是需要注意:当条件一直存在(为ON)时,无法切换到其他画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勾选“画面编号”!然后只...

回答正确,应该加粉

网友D:
我是新手,求老師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