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几天估计又要面试,有一些问题要请教

楼主(2013-04-06):
楼主今天去了那个在学校参加招聘会的一个冶金企业,搞废旧铅蓄电池回收后熔炼成铅锭,年产量5万吨,在一个小县城的开发区里面,位置太偏僻了,打的都花了几十,难怪没多少学生去。

去了之后先参观车间,预处理车间是德国人搞的,车间主任说预处理主要是DCS控制,不过今天刚好预处理车间放假了,所以控制室楼主没进去,去了一个脱硫的小控制室,用的CPU315-2DP,扩展了两个数字量模块,五个模拟量模块,然后还看到PROFIBUS线据说连到DCS上,那个车间主任一个劲问楼主会不会300编程,,楼主还没毕业,平时也就混混论坛在学校实验室做做试验什么的,要是这么大个工程都能搞定,还到你这干嘛

然后去了那个熔炼车间,意大利人搞得,这次全部是PLC,控制柜打开了一角,楼主看到一个CPU317-2PN/DP,也是挂了好几个模拟量扩展,里面黑暗处貌似有一个一样的,两个水晶头插到一个西门子的路由器?上,然后一个水晶头接到几台PC上,PC上有监控画面,不过全英文的楼主也不懂。

看完了车间去人事部和经理谈,楼主表示西门子只是略懂,真正做起来需要有人带,经理表示这个生产线都是两年前老外搞得,现在本厂还没有技术人员能把系统全部搞定,所以相当一部分需要学习老外留下的资料,楼主表示先试试再说。

最后因为今天技术人员放假了,所以经理表示几天后给楼主答复,估计到时候再面试是一些专业问题吧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呢

楼主:
所以楼主有一些问题要问。

1.S7-300通过PROFIBUS的分布式IO,最大点数多少,最远距离多少,地址怎么分配的

2.S7-300的PID功能是怎么调用的,对于冶金这样的,参数又怎么设置

3.如果仪表是通过PROFIBUS接入的,怎么在PLC读仪表的数据

暂时想到的就是这些,再想到的 时候再问

网友B:
慢慢学习的;什么都不难;

网友C:
首先是搞清楚这个企业的生产工艺。然后按照你自己理解的工艺,重新组建一套控制。再然后就是实际对比了,看看土生的和舶来的两种控制的差异。最后反复修改调试,缩小差异。

终于,国产化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慢慢学习的;什么都不难;               ...

 看来楼主能够搞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楼主有一些问题要问。1.S7-300通过PROFI...

网友F:
估计准备想叫楼主仿一套出来。

网友G:
先是搞清楚这个企业的生产工艺。然后按照你自己理解的工艺,重新组建一套控制

楼主:
晕,一群人没一个回答问题的

网友H:
楼主的描述已经回答了楼主要需要准备的面试问题

网友I:
看看PLC硬件手册和编程手册吧,楼主的答案自然有了。工控网里面有,西门子官网也有的。

网友I:
另外提醒下楼主,德国人的程序是用功能块编程比较多的。大多数程序里面可以看到的是类似咱们数字电子电路那样的东东,与或非相当的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另外提醒下楼主,德国人的程序是用功能块编程比较多的。大...

 首先 搞清楚 西门子的PLC硬件系统t,以及Profibus DP 总线配置,其实就是安装各种GSD(设备描述文件),

网友K:
用真诚的学习心态去面对就行了!

网友L:
呵呵呵。。。

之所以选择偏偏的地方县城高这个东西,一来是为了节约成本,人力、土地、税收、攻关,更主要的是为了躲避环境监察,要知道这个铅蓄电池的回收是一个高污染的企业,其废气、废水、废渣,更主要的是有毒物质对操作工人的身体潜在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选择偏僻的小地方,这个污染物的排放可以不用考虑被监管了,至于劳动工人的身体职业病更不用单线公司买单了。

至于楼主的程序,你可以向厂里要当初的技术资料,只要按照设计流程并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呵呵呵。。。之所以选择偏偏的地方县城高这个东西,一来是...

这么吓人啊,看来我需要每三个月就去医院体检验下血,什么时候铅含量快超标了就赶紧卷铺盖<此处内容被屏蔽>,不知道能不能顺便搞点工伤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