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电滚筒更换为7.5KW的

楼主(2013-04-06):
我厂一条小皮带长30米原驱动装置是一个15KW电滚筒,运行电流在16A至17A的。电滚筒损坏没备件,现将一个7.5KW的电滚筒换上空载电流在8.1A试运行电流8.7A带载运行才9.6A,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不知道皮带的负载性质和载货量多少,一般设计电滚筒的动力都是按照最大载货量再加安全系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皮带的负载性质和载货量多少,一般设计电滚筒的动力...

 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皮带的负载性质和载货量多少,一般设计电滚筒的动力...

皮带橡胶帆布皮带输送石灰块(有一定的温度)料流均衡

网友C:
15KW电机空载电流肯定比7.5KW电机要大,30米皮带用15KW电机,除非你的皮带是负载超级大(例如每米10吨),否则就是设计师脑袋坏掉啦

楼主:
设计估计是有点偏大,这条皮带是给两个块仓上料,两个块仓之间有一个改向另加一个溜槽来实现分仓上料的,我想不明白带载运行电流为啥会因为电机功率变小而减小呢

网友D:
7.5kw的滚筒本身重量要小些,加上你原来的滚筒本身电动机有缺陷。

网友E:
15kW电机不带负载运行就已经有差不多14、15A了,而7.5kW电机额定电流也就差不多这个值

至于为啥要用15kW,负载情况不明,不过大概是安全系数等考虑使得余量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