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的压力调整

楼主(2013-04-06):
         更换空压机的压力开关LF10-1H2后,还要调整好最高压力和最低压力,否则会把电机和线路烧毁的。现在谈谈我的调整方法,也请各位同仁多多指教。首先将铜螺丝和塑料螺丝逆时针调松,启动空压机,让压力上升到自动停止,记住压力表的数值,顺时针适当的调紧铜螺丝,再放掉压力让空压机自动启动,这时记住启动时压力表的数值,先把空压机的最高压力调好(我是调到0.8),再顺时针适当的调紧塑料螺丝,再放掉压力让空压机自动启动,看看这时的压差有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我的启动压力是调到0.6)以上过程有时候需要重复很多遍,而且要有耐心。

网友A:
不错啊!讲的很详细,步骤也基本上整齐,及格了!

网友B:
 讲的很详细,步骤也基本上整齐,我原来调过一次是看电子表显示压力来看其启动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