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MASTER-K通讯

楼主(2013-04-06):
PLC型号: MASTER-K120S  K7M-DR30UE

触摸屏型号:TPC7062KX 昆仑通态

现象:无法通讯,死活无法通讯。

网友A(2014-01-15):
编程电缆对不对,端口设置对不对;

网友B:
编程口或者CNET都可以通讯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 拨码开关位置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 培训等

网友C:
摔了,另买一套吧。。。。。

网友D(2014-02-21):
对照  设置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