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定位模块

楼主(2013-04-06):
请问各位网上大哥  可以有三菱QD75各端子作用的解释吗  使用位置模式如何和台达伺服接线及解释 谢谢

网友A:
您好!请您去中达电通网站,下载AB系列伺服手册,具体地址如下: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1A1D83DB-803C-41C0-8E85-77068C736D59/SC/ASD09B1006.pdf

请看第12章,里面有何三菱PLC接线和应用的范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您去中达电通网站,下载AB系列伺服手册,具体地...

谢谢 大神

网友B(2015-01-31):
其实,我是来打酱油的 ,纯粹攒个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