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反馈问题

楼主(2013-04-06):
通过伺服电机精确控制填充深度(毫米) ,伺服电机正转填充深度增加 反之减小,也可通过用机械手轮进行填充深度调节。控制伺服电机时 三种脉冲模式 ,   AB 脉冲.  脉冲+符号.  正逆转脉冲 用哪种合适?还有用手轮调节的时候填充深度就会改变,改变之后的深度怎么反馈到触摸屏上?还有就是用绝对型 还是增量型 定位哪个比较合适?

网友A:
不知道,但一定有合适的,

网友B:
感觉三种脉冲差不多,不过都说A+B的效果好!至于调节深度,感觉计算发送脉冲个数就好!绝对型还是增量型。感觉主要是归零要做好,那个就没太大关系,各有各的方便。

网友C:
三种脉冲效果都差不多,区别在于取得的脉冲处理方法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