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包远传液位计哪种好用

楼主(2013-04-06):
汽包远传液位计哪种好用?

最高压力:5.5MPa    最高温度:300℃

如果是用  双室平衡容器+差压变送器测量,差压变送器可以用双法兰液位变送器吗?对填充液需要提出特别要求吗?

网友A:
汽包不可以用双法兰液位计,用引压管的就行,整个负迁移就OK了。

网友B:
差压变送器就可以了,引压管+三阀组就可以了,最好加上冷凝罐

刚开始投运时可能不正常,就要靠电接点水位计监测

网友C:
过来说说偶的理解,汽包检测通常采用双室平衡器+差压变送器的测量方法,可是实际使用中这个双室平衡器冷凝水是否充满是个问题,特别是设备开车初期,这个汽包液位要投用过程中,那工作量非常大,可是更可气的是根本无法整正确,也就是你天天在现场鼓捣这个双室平衡器+差压变送器的工作,但很不幸的是与现场的玻璃板液位计的汽包液位差距还是很大。

偶去年曾经就有一套新装置内的余热回收汽包出现类似问题,最后一怒之下都换成双法兰变送器了,这个虽然与现场的玻璃板也有较大差距,可是不管怎么说不用在整天给双室平衡器罐冷凝水了,维护工作量大幅度减小,而且就是工艺要求维修也无法维修,因此工艺人员也不着了。

300度的检测温度现在双法兰完全可以做到,只要选用高温型的毛细管双法兰变送器即可适应工况要求。

网友D:
  1. 汽包液位,倒不是差压计测得差压不准,而是高温高压下,水体密度偏离1比较多鸟 ,比如0.6几鸟

  2. 。。。。。。。。。。。。。。。。。。。。。。。。

  3. 。。。。。。。。。。

  4. 。。。

网友B:
我们这给差压变送器冷凝管注水一年也就2次,没那么麻烦,用双法兰就有些多余了,太大不说引管做起来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