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650型称重显示器校不准

楼主(2013-04-06):
  今天在校珠海志美PT650D型称重显示器时总是校不对,传感器是SBT-2型的,S型,三个悬挂点,接入SBT-2型接线盒。总量程为2T,校称的砝码为1.2T,三个传感器的在每次加200KG砝码时,信号+和信号-之间的电压线性不是很好,但是在接线盒的输出信号之间的电压线性很好为0.6MV(信号输出的电压刚好等于三个传感器的平均值)

但信号+,激励+之间的电阻和信号+,激励-之间的电阻相等,为198欧姆。

信号-分别和激励+激励-的电阻相等为271欧姆。

在空载状态时(三个传感器只挂着称斗时)三个传感器的信号之间的电压分别为1.7MV,1.7MV,2.4MV,称斗为四方型三个挂点为水平。

   急盼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三个传感器不平衡,说明你的导向杆或者其他地方有碰的地方,造成了重心偏移哦。

网友B:
1楼说的很对,先把机械调好再标吧。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建议,机械上的隐患都消除了,下面是校称的数据。

急盼各位大侠指点!

1#传感器                   2#传感器                          3#传感器

砝码KG)IN+,IN之间的电压(mv)砝码(KG)IN+,IN之间的电压(mv)砝码(KG)IN+,IN之间的电压(mv)

1200         4.8           1200         4.9             1200        6.8

1000         4.4           1000         4.4             1000        5.8

800          3.7           800          4.1             800         5.1

600          3.3           600          3.6             600         4.4

400          2.6           400          3.1             400         3.7

200          2.0           200          2.6             200         2.7

0            1.6            0           2.3              0          1.7

砝码      输出端信号端电压      砝码 标定前数值 标定后显示 误差值

1200      5.5                   1200    1207       1199      -1

1000      4.8                   1000    995        989       -11

800       4.2                   800     785        778       -22

600       3.6                   600     585        579       -21

400       3.0                   400     381        384       -16

200       2.4                   200     183        187       -13

 0        1.8

                    传感器接线盒(实际为三个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