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开关运行触头过热原因分析

楼主(2013-04-06):
触头过热时,刀片和导体接头变色发暗,接触部分变色漆变色或示温片变色、软化、位移、发亮或熔化;户外隔离开关触头过热,在雨雪天气可观察到接头处有冒汽或落雪立即融化现象;若触头严重过热,刀口可能烧红,甚至发生熔焊现象。

隔离开关运行触头过热可能是下述原因引起的:

(1)合闸不到位,使电流通过的截面大大缩小,因而出现接触电阻增大,亦产生很大的斥力,减少了弹簧的压力,使压缩弹簧或螺丝松弛,更使接触电阻增大而过热。

(2)因触头紧固件松动,刀片或刀嘴的弹簧锈蚀或过热,使弹簧压力降低;或操作时用力不当,使接触位置不正。这些情况均使触头压力降低,触头接触电阻增大而过热。

(3)刀口合得不严,使触头表面氧化、脏污;拉合过程中触头被电弧烧伤,各连动部件磨损或变形等,均会使触头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大而过热。

(4)隔离开关过负荷,引起触头过热。

母线、隔离开关触头过热的处理方法如下:

(1)用红外测温仪测量过热点的温度,以判断发热程度。

(2)如果母线过热,根据过热的程度和部位,调配负荷,减少发热点电流,必要时汇报调度协助调配负荷。

(3)若隔离开关触头因接触不良而过热,可用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棒推动触头,使触头接触良好,但不得用力过猛,以免滑脱扩大事故。

(4)若隔离开关因过负荷引起过热。应汇报调度,将负荷降至额定值或以下运行。

(5)在双母线接线中,若某一母线隔离开关过热,可将该回路倒换到另一母线上运行,然后,拉开过热的隔离开关。待母线停电时再检修该过热隔离开关。

(6)在单母线接线中,若母线隔离开关过热,则只能降低负荷运行,并加强监视,也可加装临时通风装置,加强冷却。 ’

(7)在具有旁路母线的接线中,母线隔离开关或线路隔离开关过热,可以倒至旁路运行,使过热的隔离开关退出运行或停电检修。无旁路接线的线路隔离开关过热,可以减负荷运行,但应加强监视。

(8)在3/2接线中,若某隔离开关过热,可开环运行,将过热隔离开关拉开。

(9)若隔离开关发热不断恶化:威胁安全运行时,应立即停电处理。不能停电的隔离开关,可带电作业进行处理。

网友A:
    总结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B:
低压,见过的多为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