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SC变频器带编码器下降运行时报超速故障

楼主(2013-04-07):
ABBACS800变频器用于天车起升机构并且带编码器运行,可是一个月后当打下降当时就报超速故障,禁用编码器后就能正常运行,请教高手指点解决办法

网友A:
把变频器的减速度时间设置延长一下再试试看

网友B:
换掉编码器

网友C:
编码器信号受干扰,然后造成速度测量错误,引起的超速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