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INCC超过8个CPU需要什么授权

楼主(2013-04-07):
西门子WINCC超过8个CPU需要什么授权,在操作系统内的隐藏文件夹“AX NF ZZ”内是那个文件?

网友A:
1、WinCC授权与你的项目外部外部变量数有关,与Cpu数无关。

2、WinccV7亚洲版使用硬件加密狗方式授权。

网友B:
不同的通讯介质,不同的通讯协议,WinCC与CPU的通讯连接数量是不同的。

具体通讯方式与链接数量的多少可以查一下相关资料。

但是连接个数的多少不受授权的限制,授权只是和外部变量的多少有关系。

楼主(2018-06-11):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通讯介质,不同的通讯协议,WinCC与CPU的通...

谢谢,找到授权了,官网售后的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inCC授权与你的项目外部外部变量数有关,与Cp...

谢谢,找到授权了,确实有关系

网友C:
有关系吧,你用的是S7链接吧,wincc免费带8个授权,超过了要买S7链接授权

网友D(2022-11-0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不同的通讯介质,不同的通讯协议,WinCC与CPU的通... 内容的回复!-------------------------谢谢,找到授权了,官网售后的授权

你好,是哪个授权啊,我也遇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WinCC授权与你的项目外部外部变量数有关,与Cp... 内容的回复!-------------------------谢谢,找到授权了,确实有关系

授权是哪一个啊,能给个照片不

网友E:
wincc免费带8个授权连接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