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不懂(组态王与施耐德PLC通讯)

楼主(2013-04-07):
请问组态王与多台施耐德PLC组成监控网络需要什么硬件设备?我是这样想的!除了电脑跟PLC,还要光纤收发器和交换机,还有普通的网线就可以了!但是组态王还要怎么设置呢?从网上搜了一下有些人说还要设置一下opc,对于这个我有点质疑。不是设置好每个PLC的网络IP地址就可以了么?本人没有设备,所以想在这里问问各位,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组态王里面设置的地址是什么格式的?网上说是PLC的IP地址加单元号?那个单元号怎么确定的?

网友A:
兄弟,施耐德PLC以前叫莫迪康。

然后你懂的

网友B:
组态王与多台施耐德PLC组成监控网络需要什么硬件设备?

要看你想采用什么通讯方式--有MB+和ModbusTCP两种方式

确定目标才能定下来需要什么硬件

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组态王里面设置的地址是什么格式的?

组态王里面创建设备的时候有帮助,里面会告诉你数据是什么格式

网友C:
手册里面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D:
作为接口,pc这边接口丰富,以太网,串口卡,光纤卡等都可以装。要看看plc那边有什么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施耐德PLC以前叫莫迪康。然后你懂的

 我要用modbus tcp连接的!请问怎么做可以叫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与多台施耐德PLC组成监控网络需要什么硬件设备?...

 我要用modbus tcp连接的!可以加我QQ714487328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