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ES7 331-7KF02-OABO模块SF灯亮红灯是怎么了

楼主(2013-04-07):
CPU烧了后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CPU坏了吗?

模块连不上CPU,组态不正确,都会造成模块编程;

一一排查故障;

网友B:
模块的供电有没有?新换的CPU组态此模块没有?本身模块已经坏了?

网友C:
造成331 SF红灯亮的原因:

1.331模块DC24V电源未接入

2.前连接器未安装到位

3.背板总线未连接好

4.信号输入断线或者超量程

5.量程卡与组态不符

以上原因都可能造成331 SF红灯亮,对应检查一下看是哪一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造成331 SF红灯亮的原因:1.331模块DC24V...

我换了其他的331模块就没事了,这模块是什么故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坏了吗?模块连不上CPU,组态不正确,都会造成模...

cpu烧了后,换上新的cpu后331模块就出现这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