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中的PLC和触摸屏对数据的处理

楼主(2013-04-07):
我的用的是三菱FX2NC,经压力传感器采集到的气压信号经AD转换后怎么样在PLC 中处理数据的长度和精度,如果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如何确定显示的实际位数和单位?

请高手给予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三菱的PLC模拟量处理是不是有成熟的库程序,我用过西门子200的就有的;

对于触摸屏上显示数据,其实,将数据显示框地址设定为那数据地址即可;选择好小数位数;

网友B:
我用过别的品牌的,基本思路就是自己根据工程量和模拟量输入建立线性关系,定义为浮点数,在屏上也是定义浮点数,显示格式根据你想要的小数点后几位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