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点,motion perfect示波器无显示

楼主(2013-04-07):
翠欧MC464通过RTEX连6台松下A4N,系统已经连通可以运行,但是在试图调PID的时候发现示波器里面没任何显示,而轴参数axis parameter里明明能看到6个轴……

另外感觉好像在startup里面通过P_GAIN设参数好像没有用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你给信号了么。。。。。。。。比如速度,位置。。等。。

网友A:
联通了,可以运行了。就像是你电话接通了。。。。具体要办什么事,需要你说话。。。这个也是,联通了,需要它如何动作,需要你给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