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ccess 无法保存文件

楼主(2013-04-07):
求助,电脑系统是电脑公司,XP   SP3  。安装PC-Access V1.0 编辑好后,点击保存按钮,提示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哪位高手指导下

网友A:
是不是用中文编辑的变量?

用中文编辑有时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B:
图片根本看不清。

也可以升级补丁尝试

网友C:
有两个地方要注意

1:不能有中文

2:不能在WINCC运行状态下保存

--------邪恶的分割线---------------------------------------------------------------
承接自动化项目编程、设计、调试。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