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化工厂结晶电气控制系统

楼主(2013-04-07):
什么是化工厂结晶系统,其电气控制系统又是什么原理实在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A:
结晶系统:是指控制系统的工艺名称

其电气控制系统:是指实现控制工艺的电气设备

网友B:
结晶系统--咱不是化工厂,不过结晶是个过程,就是个物理过程,成核结晶,咱这的控制系统就是温度控制和搅拌控制。

网友C:
     化工厂结晶系统的一些设备要靠电气设备来驱动,例如电动机带动泵之类的转动,这是一个电能转化为其它能量的过程,其电气部分就要有空开、接触器、常开常闭接点、输入输出模块等控制开关及元器件的介入以实现对结晶工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