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C模拟量输入输出卡

楼主(2013-04-07):
1. 多种功能

搭载有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数字量输入、模拟量输出、计数器功能。

因而即使在扩展槽较少的PC上也可构筑复杂的系统。

2. 用事件控制器来进行多种采样控制

由可将各种事件及外部控制信号进行自由组合使用的事件

控制器对模拟量输入输出动作的开始/停止/时钟控制等功

能用硬件进行统一管理,从而不依靠软件即可进行各功能

之间的高度同步控制。另外,各功能还可分别独立地进行。

同步接插件

外部接插件

模拟量输入计数器

模拟量输出数字量输入输出

3. 总线主控传送功能和复合数据输入功能

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可分别或同时进行总线主控传

送,不占用CPU也可进行PC和板卡之间的大容量数据传送。

使用总线主控传送功能来进行模拟量输入数据的传送时,

可以同时传送和模拟量输入时钟信号进行同步处理的模拟

量输出、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计数器数据。通过该

功能,系统可确保数据的同步性。

4. 搭载了可进行不依赖软件后台处理的缓存

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分别搭载了可在不进行总线主

控器传送时使用的缓存。无论怎样的软件、PC操作系统,

都可进行后台的模拟量输入输出。

5. 可用软件进行设定、调整

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的范围设定、调整等,均可通过

软件来进行。

无需复杂的跳线设定。另外,可保存有别于出厂时的调整

信息,可根据使用环境保存其调整信息。

注意:范围设定只能在PCI总线板卡上实现。

6. 可实现同步操作的同步控制接插件

(ADA16-32/2(PCI)F)

配备了可同时控制多块板卡的同步控制接插件,只需添置

板卡即可增加通道。

另外,CONTEC的同步控制接插件也可方便地实现和搭载

该插件的板卡的同步操作。

7. 便于连接外部信号的滤波器功能

配备了数字量滤波器,可在模拟量输入输出的外部控制信

号、数字量输入信号、计数器输入信号中防止抖动。

产品符合PCI Express标准,用于备有PCI Express总线槽的计算机上。产品符合PCI标准,用于备有PCI总线槽的计算机上。产品符合USB标准,用于备有USB2.0/1.1端口的计算机上。支持USB2.0的快速模式(480Mbps)

产品符合PC卡标准,支持32位总线CardBus,用于备有支持CardBusPC卡槽的计算机上。

支持Low Profile插槽,可通过更换支架附件来支持PCI标准插槽。

WINDOWS DRIVER:提供WindowsAPI-TOOL驱动程序。这个免授权(包括开发和运行)的驱动程序软件,以符合Windows标准的Win32 API函数(DLL)的形式,提供附加板卡所需的命令。LINUXDRIVER:提供LinuxAPI-TOOL驱动程序。

这个免授权(包括开发和运行)的驱动程序软件,以模块类设备驱动程序和共享驱动程序库的形式,提供附加板卡所需的命令。

型号:

高速多功能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IO-163202F-PE 可实现多种采样控制的事件控制器功能

CPU占用率低的总线主控器传送功能

支持后台处理的64K字板载缓存

高速多功能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A16-32/2(PCI)F可实现多种采样控制的事件控制器功能

CPU占用率低的总线主控器传送功能

支持后台处理的64K字板载缓存

高速多功能模拟量数字量转换卡

ADA16-32/2(CB)F可实现多种采样控制的事件控制器功能

CPU占用率低的总线主控器传送功能

支持后台处理的64K字板载缓存

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IO-160802L-LPE

模拟量输入输出,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功能

板载缓存进行后台处理,可不受软件的影响

软件校正功能,可校正模拟量的输入输出

支持LowProfile PCI / 标准PCI槽口(用附件支架可支持标准PCI槽口)

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I-1616L-LPE

模拟量输入输出,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功能

板载缓存进行后台处理,可不受软件的影响

软件校正功能,可校正模拟量的输入

支持Low Profile PCI / 标准PCI槽口(用附件支架可支持标准PCI槽口)

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O-1604L-LPE

模拟量输入输出,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功能

板载缓存进行后台处理,可不受软件的影响

软件校正功能,可校正模拟量的输出

支持Low Profile PCI / 标准PCI槽口(用附件支架可支持标准PCI槽口)

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A16-8/2(LPCI)L

模拟量输入输出,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功能

支持后台处理的1k字板载缓存

软件校正功能,可校正模拟量的输入输出

支持Low Profile PCI / 标准PCI槽口(用附件支架可支持标准PCI槽口)

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16-16(LPCI)L

模拟量输入输出,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功能

支持后台处理的1k字板载缓存

软件校正功能,可校正模拟量的输入

支持Low Profile PCI / 标准PCI槽口(用附件支架可支持标准PCI槽口)

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16-64(LPCI)LA

模拟量输入通道:64路单端输入 或 32路差动输入

模拟量输入输出,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功能

软件校正功能,可校正模拟量的输出

支持Low Profile PCI / 标准PCI槽口(用附件支架可支持标准PCI槽口)

低价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DA16-4(LPCI)L

支持Low Profile PCI / 标准PCI槽口(用附件支架可支持标准PCI槽口)

模拟量输入输出,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功能

支持后台处理的1k字板载缓存

软件校正功能,可校正模拟量的输入输出

低价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DA16-8(LPCI)L

每小时的各种输出和外部信号输出同步

滤波器功能,有利于连接外部信号

软件校正功能,可校正模拟量的输入

支持Low Profile PCI / 标准PCI槽口(用附件支架可支持标准PCI槽口)

通过专业的数据库插件,可支持MATLABLabVIEW

低价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DA16-16(LPCI)L

每小时的各种输出和外部信号输出同步

滤波器功能,有利于连接外部信号

软件校正功能,可校正模拟量的输入

支持Low Profile PCI / 标准PCI槽口(用附件支架可支持标准PCI槽口)

通过专业的数据库插件,可支持MATLABLabVIEW

低价模拟量数字量转换卡

ADA16-8/2(CB)L

模拟量输入输出,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

功能

支持后台处理的1K字板载缓存

软件校正功能,可校正模拟量的输入输出

低价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AI16-8/2(LPCI)L

支持Low Profile PCI / 标准PCI槽口(用附件支架可支持标准PCI槽口)

外部模拟量、数字量信号之间的总线隔离

模拟量输入输出,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功能

支持后台处理的1k字板载缓存

软件校正功能,可校正模拟量的输入输出

低价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I16-16(LPCI)L

支持Low Profile PCI / 标准PCI槽口(用附件支架可支持标准PCI槽口)

外部模拟量、数字量信号之间的总线隔离

模拟量输入输出,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功能

支持后台处理的1k字板载缓存

软件校正功能,可校正模拟量的输入

低价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DAI16-4(LPCI)L

支持Low Profile PCI / 标准PCI槽口(用附件支架可支持标准PCI槽口)

外部模拟量、数字量信号之间的总线隔离

模拟量输入输出,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功能

支持后台处理的1k字板载缓存

软件校正功能,可校正模拟量的输出

高速多功能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12-16U(PCI)EV

板载12位精密A/D转换器,模拟量/数字量转换速度最大值1μsec/ch

FIFORING格式的16M字大容量板载缓存,采样时支持不占用

CPU的后台处理

高速多功能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16-16U(PCI)EV

板载16位精密A/D转换器,模拟量/数字量转换速度最大值1μsec/ch

FIFORING格式的16M字大容量板载缓存,采样时支持不占用

CPU的后台处理

PCI

多功能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12-16(PCI)EV

板载12位精密A/D转换器,模拟量/数字量转换速度最大值1μsec/ch

FIFORING格式的16M字大容量板载缓存,采样时支持不占用

CPU的后台处理

多功能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16-16(PCI)EV

板载16位精密A/D转换器,模拟量/数字量转换速度最大值1μsec/ch

FIFORING格式的16M字大容量板载缓存,采样时支持不占用

CPU的后台处理

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12-16(PCI)可通过板载编程计时器或外部时钟实现数据输入的采样

控制功能

独立的可编程计时器、TTL电平的外部触发功能

多通路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12-64(PCI)可通过板载编程计时器或外部时钟实现数据输入的采样

控制功能

独立的可编程计时器、TTL电平的外部触发功能

光隔离型多功能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I12-16(PCI)

PC信号和外部模拟量、数字量信号之间总线隔离

FIFORING格式的256K字大容量板载缓存

多种控制数据输入开始/结束的开关触发器

16路单端输入或8路差动输入(电流输入时最多8ch)

光隔离型多功能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传感器输入)

ADI16-4L(PCI)

模拟量信号、通道之间互相隔离 (低电压传感器信号输入)

为光隔离型高分辨率低速的应用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板载温度传感器,可使用热电偶的冷端

Digital to Analog Output

DA12-4(PCI)

可设定同时更新所有的通道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的更新,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功能

接入电源时的输出电压复位功能

数字量/模拟量转换板

DA12-8(PCI)

可设定同时更新所有的通道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的更新,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功能

接入电源时的输出电压复位功能

多通路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DA12-16(PCI)

可设定同时更新所有的通道输出电压

输出电压的更新,可进行内置定时器、外部时钟同步的控制功能

接入电源时的输出电压复位功能

PC

多通路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DAI16-4C(PCI)

各通道都搭载D/A转换器,并且通道之间、计算机与模拟信号之间互相隔离

搭载小容量的FIFO

各通道可分别设定输入范围

模拟量输入输出终端

AIO-160802AY-USB

816位模拟量输入,216位模拟量输出,

4LVTTL数字量输入,4LVTTL数字量输出

总线电源启动,无需连接外部电源也可使用

FIFORING格式的1k字板载缓存

模拟量输入输出的调整设置,全部由软件完成

采用便于配线的螺钉型接插件

模拟量输入终端

AI-1608AY-USB

816位模拟量输入,4LVTTL数字量输入,

4LVTTL数字量输出

总线电源启动,无需连接外部电源也可使用

FIFORING格式的1k字板载缓存

模拟量输入的调整设置,全部由软件完成

采用便于配线的螺钉型接插件

光隔离型模拟量输入模块 (AC适配器、USB线缆)

ADI16-4(USB)

内置256K字的缓存

支持电压输入、电流输入

可使用扩展模块来增加输入通道(最多3)

附有支持开发的样本软件,和便于调试的实用软件

光隔离型模拟量输入模块 (AC适配器、USB线缆)

ADI12-8(USB)GY

内置256K字的缓存

采用2个无螺钉接插件,易于安装、拆卸、配线

可使用扩展模块来增加输入通道(最多3)

附有支持开发的样本软件,和便于调试的实用软件

光隔离型模拟量输出模块 (AC适配器、USB线缆)

DAI16-4(USB)

内置256K字缓存可储存转换数据,并可周期性地输出任意的波形

采用2个无螺钉接插件,易于安装、拆卸、配线

可使用扩展模块来增加输入通道(最多3)

附有支持开发的样本软件,和便于调试的实用软件

光隔离型模拟量输出模块 (AC适配器、USB线缆)

DAI12-4(USB)GY

内置256K字缓存可储存转换数据,并可周期性地输出任意的波形

采用2个无螺钉接插件,易于安装、拆卸、配线

可使用扩展模块来增加输入通道(最多3)

附有支持开发的样本软件,和便于调试的实用软件

高速通用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12-16(PC)

光隔离型低价

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I12-8CL(PC)H

光隔离型高速通用

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板

ADI12-16(PC)

网友A(2019-05-31):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