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例题解答

楼主(2013-04-07):
求助该图片上红色横杠部分代表什么意思,还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哪个横杠啊?梯形图中的横杠还是数字下面的横杠啊?

网友B:
楼主标示红色横杠的,都是寄存器内部的值,前面的H,表示后面的4位数是16进制数据。

楼主:
有点清楚了,谢谢两位的回复

网友C:
d16后4个横杠代表4个16进制数!“0—F”“0000”=0  0001=1  0010=2  0011=3   0100=4

0101=5  0110=6  0111=7  1000=8  1001=9  1010=A  1011=B  1100=C  1101=D  1110=E

1111=F

网友D:
16进制表示是以H开头的,

16进制的H0010=十进制的16

网友E:
首先D0=H0032 是16进制数。为十进制数50,也就是K50

V2=H0010为十进制数16也就是K16

D10=H000F为十进制数15, K15

D16=H0020为十进制数32,   K32

D0V2的意思就是地址D(0+V2)的出来的地址是D16。

程序MOV   D0V2   K2Y0  的意思也就是   MOV D16 K2Y0  把32写入K2Y0中

K2Y0是一个块。意思是从Y0到Y7八个输出。K1Y0是炒年糕Y0到Y3,以此类推。最多K4Y0。也就是16个.。

32的二进制数为0010,0000  对应的Y7 Y6 Y5 Y4 Y3 Y2 Y1 Y0

从Y0开始数。Y5为1,其他为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