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711通讯问题

楼主(2013-04-07):
我用笔记本插上CP5711,在“设置PG/PC.....”里检测时出现(错误:0X0320,因文件或设备未激活,未找到DLL/VxD)提示。我把STEP7V5.4软件和驱动都重装过还不行。可在另一台电脑上是正常的。不知为何?

网友A:
重装西门子软件!我也遇到过重装软件就好了!还有要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B:
可能是系统文件的问题,还是重装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西门子软件!我也遇到过重装软件就好了!还有要关闭杀...

可我也重装过软件呀?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C: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