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界面测量问题

楼主(2013-04-07):
单位准备开发新产品,为一个高7米的储罐,储罐里面打进沙子和液态二氧化碳。待液态二氧化碳与沙子完成分层后(沙子在下层,液态二氧化碳在上层,其中沙子的料位占70%左右),从储罐底部排沙,需要测量排沙量。因此想测量固液的界面。从目前来看,由于沙子和液态二氧化碳的介电常数较为接近,无法使用导波雷达;而使用伺服的可行性也不强。比较现实的是使用放射源,但是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尽量不考虑此产品。请教各位高手,可有测量此界面的方案,或者是能够提供测量排沙量的方案。

备注:由于此产品安装在固井车上,因此不考虑称重方案,谢谢!

网友A:
1、固井车是个啥设备?

  是否储罐会出现倾斜的状况?

2、储罐气相压力好大?

3、沙子粒度是多少目?

4、测量的目的,既然是为鸟排沙呢,俄觉得木有必要测整个罐内液固界面

5、俄觉得只需搞清储罐底部1米范围内,是否出现液固界面,就中鸟

      就是说,

      底部1米,全沙您就尽管排呀,半沙您就停泵免得过排呀

6、测固液界面的测器,您们大约能接受好多个元的价格?

      人穷智短,有利润赚,俺就有招数鸟 。。。

      骗您是狗

7、13709170262  狸狫怪

网友B:
界面测量,咱们用的是测量密度变化--然后计算测量的钢丝绳变化的长度(旋转编码器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