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的"L"

楼主(2013-04-07):
刚刚看了一位工程师写的300PLC的程序,里面有些指令觉得很有意思,都涉及到“L”,和大家分享,同时请高人解答。

(1)L  0;

(2)L  #i;

(3)L  L#32;

(4)L  DID[AR1,P#12.0];

(5)=  L 0.1;

(6)A  L 0.1;

这5条指令中的“L”分别是什么含义?这些指令分别又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将数据装入ACCU 1中,原有内容保存到ACCU 2中

网友B:
(1)L  0;    这个L是装载的意思,将0装载到寄存器

(2)L  #i;   这个L是装载的意思,将符号名为i的变量装载到寄存器

(3)L  L#32;这个L是装载的意思,将双字整数32装载到寄存器(L#32前的L#表示长整形LongInt)

(4)L  DID[AR1,P#12.0];;这个L的意思是装载,将当前背景数据块的地址为(地址存储器AR1加上偏移地址12)的值装载到寄存器。

(5)=  L 0.1;这个是赋值的意思,将当前逻辑值赋值给L0.1(临时寄存器0.1)

(6)A  L 0.1;这个与操作的意思,将当前逻辑值和临时变量L0.1进行与操作,结果存到当前逻辑值。

网友C:
2楼正解,不过楼主要注意,寄存器有两个,比如

L LD8       把LD8的值装载到寄存器1中

L VD0       把VD0的值装载到寄存器2中

+R          把寄存器1和2的值相加

T VD4       加法结果送到VD4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L  0;    这个L是装载的意思,将0装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不过楼主要注意,寄存器有两个,比如L LD8...

网友D:
200的装载是LD,300的连D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