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站节能减排的措施方法

楼主(2013-04-07):
我们如果要想解决基站节能的问题,就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因为通信基站的电子设备需要在特定的温度下才能长期正常运转,每个通信基站都需要配备至少一台空调,这些空调常年都处于开机状态,耗能十分巨大,目前通信运营商的运营费用中有大约30%的比列都用于电费的支出,其中基站空调用电支出占了50%-60%。

现在知道问题所在,那么解决的方法呢?

我现在列出两条比较靠谱的措施,以供参考:

1、使用基站智能新风节能系统。此系统是根据通信基站内外的环境条件温差引入室外清洁的冷空气对通信基站、机房内进行自然降温,同时排出基站、机房内的热空气,从而达到在常年大多数条件下替代空调制冷的效果,避免了空调长时间的运行所造成的电能浪费,有效降低通信机房空调的运行时间,达到降低通信机房电能消耗的目的。

2、使用基站蓄电池恒温箱。因为蓄电池对温度稳定的要求比较高,而温差变化对基站内的其他电子设备影响较小。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恒温箱为蓄电池提供一个最适宜的局部恒温空气环境,使机房或基站内其他电子设备(对温度要求不高)减少空调需求,从而大大降低机房或基站空调能耗要求。

怎么样,如果你想完成基站节能的目标,何不登录深圳市特力康科技有限公司官网订购这两款产品呢?

网友A:
       基站的要求不合适是巨大浪费的主要原因。基站内没有精密的机械动作,对温度要求就过分了。目前,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工艺、材料都和以前有非常大的提高,适应温度范围相当大;要求温度和湿度是为了是设备的无故障时间和使用寿命长,这个要求非常重要,可是,现在设备更新太快乐,没出故障的机会就更新了。

      这个巨大的浪费也是合理的,它把移动通信的财散给了向楼主那样的企业,跟着喝碗粥。

        资源的巨大浪费就是这样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