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300读取时钟

楼主(2013-04-07):
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西门子300与TP177A触摸屏通过MPI通讯,触摸屏做主站读写PLC里面的数据,触摸屏做了报警记录,但是报警时间都是现实2004-01-01,触摸屏上面也没找到系统时间设置的地方,据说可以通过PLC程序来实现,用SFC1系统功能把时间读出来存在某个地址里面,再传送给触摸屏,有哪位高人这样做过么,请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本人知道怎么做,要的话,可以加我QQ,626746479

网友B:
在300中调用sfc1的时候输出对应一个时间变量,然后在HMI中对应此变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300中调用sfc1的时候输出对应一个时间变量,然后...

 昨天做了段程序 ,LD12  LD16读出来给MD36,MD40  单个字节都有 ,但是我想把时间日期连起来放在一起,暂时还没弄出来

网友C:
触摸屏有时间设置的,系统时间地址吧;

网友D:
TP177是软件时钟面板,断电后, 面板的内部时钟就会丢失, 回到出厂时的状态。
但面板可以通过设置,来定时读取PLC的硬件时钟信息,以保持和PLC时钟一致,这就是PLC到面板的时钟同步。
步骤如下:

1.在Step7中新建DB1块并定义两个变量:

在OB35中周期调用SFC1(READ_CLK)定时读取PLC系统时钟

2.wincc flexible中在“区域指针”建立“日期/时间PLC”指向PLCDB1.DBW0。

网友E:
5喽的方法 简洁 高效, 不错。但只是读取系统时钟,写入就麻烦点。

我做过一个 FB功能块, 直接可以调用,通过一个BOOL 量状态,可以实现系统时钟的读和写。调用实例如下:

当RESET 为 上升沿有效,系统时钟被设置为 左侧输入的时间参数。  当RESET 为 0 时,实时读取系统时间 输出到右侧的实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有时间设置的,系统时间地址吧;

 TP177A  没有找到设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177是软件时钟面板,断电后, 面板的内部时钟就会...

 谢谢,已经弄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喽的方法 简洁 高效, 不错。但只是读取系统时钟,写...

 这个好,要试一试,先谢谢了!

网友F:
楼上说的都很精彩啊;大家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G(2013-08-15):
学习了啊,正要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H(2016-04-14):
miy_gongkong,能不能把你的那个时钟设定程序分享一下,让我这个菜鸟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I(2017-08-23):
求一个,谢谢,邮箱249778552@qq.com

引用 网友E:
5喽的方法 简洁 高效, 不错。但只是读取系统时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