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伺服器定位故障

楼主(2013-04-07):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4/491879_1.shtml

 上帖还维修设备的过程,现在维修检查发现齿轮箱内齿轮坏,没有一模一样型号的齿轮箱更换,现更换 SEW 前面一样的 K87 型号的齿轮箱替换使用,也就是和原来齿轮箱的齿轮比有点差别,出现新的故障

  也就是上图中间向下伸的那个安装臂现在不是转 2 圈停车

  MP370 也就是 CT UNI 1405 变频伺服系统系统的伺服电机编码器还是按原来的速度计算转圈已到 两圈 720 度的位置,但是因齿轮箱比发生变化,下面拖动的安装装实际转转约为 3.5 圈啦,这样设备就不能正常运行,请问这个齿轮比在 CT 变频器伺服中调整哪个参数呀?

网友A:
把伺服驱动器的型号和伺服电机的功率都写清楚好叫知情的帮你查一查。

楼主:
CT UNI 1405 变频伺服器,CT 的伺服电机型号:142 UMB-30-1-C-BCAA

    原来的齿轮箱的速度比 1:70.46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调整如个参数能改变这个输出的速度,也就是现在电机上编码器显示的转一圈360度实际上是 280 度啦

网友B:
呵呵 我想是不是你可以重新设置下伺服里面电子齿轮比的参数应该就可以了  不过要重新计算

网友C:
楼主试试调整编码器线数,CT的伺服很难找到说明

网友C:
电机轴的负载侧的机械减速比为n/m(电机旋转m,负载旋转n)

电子齿轮比应是(编码器线数*m)/(负载旋转一圈的移动量*n)

网友D:
根据速比调整电子齿轮比也可以的。。。

网友E:
调整电子齿轮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想是不是你可以重新设置下伺服里面电子齿轮比的参...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是这个电子齿轮比的参数是哪一个呀 ?

网友F:
我不懂啊,水哥哥~~~~~~~~~~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 的支持和帮助,问题现已解决,排名不分先后

网友G:
哈哈,不错,不错,工控业就需要大家这股热情劲

网友:
开环你改13.04

闭环改13.07!!

直接控制驱动器给定改13.04

若有驱动器输出到PLC 的改13.07

驱动器0.0设置为149,解锁才能看见13组参数!

0.0 设为1000,要按倒三角Δ键红色停止,保存参数!否则断电参数又还原!!

网友H:
变频器 PLC 伺服维修资料实践结合网络资料绝对实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635613714 送电子元件检测手册机会难得需要的速度。
电脑主板常用芯片维修手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19.ktrqYc&id=23417808155

burenhuanhaoni

网友I:
兄弟修的是拉链机吗?能够认识下吗?

QQ422902512

楼主: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开环你改13.04闭环改13.07!! 直接控制驱动器...

   谢谢楼主的帮助,楼主也用过 UNI 系列变频器?楼主用过 CT 哪一系列的变频器,13,04 是什么参数? 我这是 UNI1405 控制的伺服电机,还有就是 UNI 带总线模块的系列不是13组参数,是从 0-20 共21 组参数,0.00 不输入 149 时只能看到 0 号组参数,我们用的是伺服,直接使用 CT STEP 软件或是CTSOFT 软件都行的 !

   14 楼的,这个不是拉链机,是汽车车轮总成装配设备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试调整编码器线数,CT的伺服很难找到说明

网友:
可能我描述的不太清楚!我说要改的是13组参数!驱动器装了扩展卡,比如UD73,会有21组参数的!我这边好像是和 你一样型号的! UNI1405 控制的伺服电机,编码器有UD52\UD53

网友:
我这边没通讯软件!2004年买的意大利设备!没给资料!参数全手改的!我有手册!可以转你EMALI!

网友K:
我嘞个乖乖。。。果然是人多力量大呀!!!

网友:
搞了个软件!呵呵!你应该能看到的!

网友L:
你在线!,不知道信息有用不!

网友M:
弱弱的问一下,电子齿轮比值如果是一个无限小数,转N圈后是不是会出现累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