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怎么连接电脑上传程序

楼主(2013-04-07):
我公司有台西门子S7-1200 1214C DC DC DC PLC,我用连接触摸屏的网线连接电脑,但是电脑搜索不到CPU。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需要驱动?用PING命令出现这样画面

网友A:
可按以下步骤操作:
•  在 Portal View 视图 Start 任务中创建一个新项目,进入 First steps 界面;
•  选择配置一个设备(Configure a Device);
•  选择添加新设备(Add new device);
•  选择 SIMATIC PLC 下的未指定的 CPU 1200 6ES7 2XX-XXXX-XXXX;
•  进入Project view 视图中项目树下PLC设备中的设备视图( Device view ),在“or

detect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connected device.”中点击 detect ;

•  选择相应的 PLC,点击 Load 便可以上载基本硬件配置了;

•  如果编程设备/PC 与 PLC 不在一个网段上,会弹出分配 IP地址询问对话框,选择
Yes ,软件会为编程设备/PC分配一个临时 IP地址 ,如 192.168.0.241;

•  在项目树下,右击 PLC设备,选择离线/在线比较(Compare offline/online);

•  在比较编辑器中,在操作(Action)列下,点击蓝和橙点 直至其为 从设备

将对象上载到编程设备/PC(Upload from device)为止;

•  点击同步在线和离线 按钮,进行上载预览窗口,在操作(Action) 选择继续(Continue)并点击 Upload from device上载程序;

•  所有设备上载完成以后,将在设备和程序右侧会有一个绿色圆点,这代表上载成
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按以下步骤操作: •  在 Portal View ...

我也是按上面这样做的,但是我检测的时候没搜到任何网络。是我的数据线有问题,还是编程软件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按以下步骤操作: •  ...

 能否ping通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这个没试,如果能呢,又或者不能呢,希望你能帮帮我

楼主:
谁可以帮帮我呢,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已经试过ping了,画面放在贴在,你能帮我看看吗?是不是我软件问题。

网友B(2014-09-25):
我现在用S7-1200TOOL工具给PLC设置了一个IP,ping也可以通,有数据反馈,软件在线与诊断中找不到PLC,怎么回事呢

软件为TIA V12 SP1,重新安装了

网友C(2014-11-03):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

如果前面楼层的大侠给你支的招都还是没有连上S7 1200 CPU,不妨在控制面板里->设置PG/PC接口的诊断功能

SR协议(SR状态测试):

如果诊断出现以下错误:

使用此参数设置的访问点:

->S7ONLINE

函数调用 SRMD_Set(..) 中出现错误

错误:无接口句柄

问题:S7ONLINE Error: SRMD_Set No interface handle?

原因:"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S7IEPG\s7oiehsx.exe"文件被阻止运行,造成:“SIMATIC IEPG Help Service”停止。

解决办法:1.鼠标右键点击计算机,左键点击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然后激活“SIMATIC IEPG Help Service”;如果激活不了,说明被360或其它杀毒软件阻止运行,将s7oiehsx.exe文件添加到"360或其它杀毒软件"可执行文件信任表中,重新运行“SIMATIC IEPG Help Service”,最后重启电脑,重启STEP 7。

解决办法:2.鼠标左键点击开始—>运行—>services.msc即激活“SIMATIC IEPG Help Service”;如果激活不了,说明被360或其它杀毒软件阻止运行,将s7oiehsx.exe文件添加到"360或其它杀毒软件"可执行文件信任表中,重新运行“SIMATIC IEPG Help Service”,最后重启电脑,重启STEP 7。详见附图!

参考链接

1.《No Ethernet connection with Set PG/PC interface》

https://www.automation.siemens.com/forum/guests/PostShow.aspx?HTTPS=REDIR&PostID=300952&language=en&prnt=True

2.《s7_oneline诊断错误怎么解决》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68332&cid=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