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忽视的小问题

楼主(2013-04-07):
请问大侠深圳华冠智能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JKF-12要不要区分电流互感器的极性.对不起,我补充一下说明书中等6条:有认相功能,取样电压与电流信号自动保持在同名端状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是将在线监测设备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与标准值进行比较,判断其是否合格,如不合格,则通过并联电容的方法自动调节感性负载所需要的无功,以提高设备的功率因数。连接于补偿线路的电流互感器极性如果反了,电流进出线相差180°,则功率因数值就会出错,起不到真正补偿无功的作用。

网友B:
当然要区别电流互感器的极性。及是那一相

网友C:
电流互感器的极性是电气测量中必须的要求。

网友D:
必须进行电流互感器极性区别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然要区别电流互感器的极性。及是那一相

 电流互感器即使是 反了, 只是计量表 测量  不对,但实际的功率因数 是 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