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存储卡问题

楼主(2013-04-07):
西门子S7-300PLC 的存储卡里装的是PLC的程序吗?我把存储卡从一台机上拔下插到另一台机上是不是就意味着PLC程序被复制过来了,可以直接用复制过来的程序了?

网友A:
你试试 告诉我结果 哈哈

网友B:
程序是装在存储卡上的,换到另一台PLC上,你的保证两台PLC的硬件配置相同,

网友C:
楼主可以看一下介绍:

正如二楼说的,必须满足组态一样;不要带电拔插卡;

网友D:
300所有的程序是写在MMC卡里的,硬件组态如果一样应该是能互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00所有的程序是写在MMC卡里的,硬件组态如果一样应...

把卡换到同样的CPU上就行了

网友F:
PLC咱不是很懂,

有需要数据采集卡的联系我,我公司产品跟研华软硬件兼容,价格更实惠!13521922955 刘

网友G:
MMC卡里面装的是用户程序,如果新的PLC与原来的PLC硬件完全相同,是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MMC卡里面装的是用户程序,如果新的PLC与原来的PL...

网友I:
1, 这要看楼主是什么型号的 300 PLC 啦

2,并不是所有的卡都是储存卡,老的 300 系列 PLC 有一些是扩展卡,断电拨出后卡内什么也没有啦

3, 如是记忆卡就能达到你所说的功能

网友J:
300要是没有MMC,PC能否从S7-300用适配器上下载程序?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装在存储卡上的,换到另一台PLC上,你的保证两台...

网友L:
程序一样,CPU一样,可以把存储卡查到另外一个CPU上,提醒:需要停电拔插,要不然存储卡容易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