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力系统中为什么不允许带负荷拉刀闸?

楼主(2013-04-07):
    带负荷拉刀闸,即在有电流通过的情况下拉开隔离开关。在电力系统的负荷中,大多数是带有电感线圈(如电动机、变压器和接触器等),因此,系统中储存着大量的磁场能。带负荷拉刀闸时,会在刀闸上产生很大的电弧,引起相间短路,造成大事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电力系统中使用油开关来切断电流。在油开关中有良好的灭弧装置,能使电弧很快熄灭。

网友A:
谁拉谁倒霉啊,那影响可大了,所以见过某人拉了--然后被处分了,开除厂级、留厂察看一年。当年我在某工厂实习的时候。

网友B:
我就这么拉过,还好老外的刀闸灭弧效果好,也把我吓了一大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这么拉过,还好老外的刀闸灭弧效果好,也把我吓了一大跳

 具体为仕么会这样,请回去复习一下“ 楞次定律.”......

网友D:
有需要数据采集卡的联系我,我公司产品跟研华软硬件兼容,价格更实惠!13521922955 刘

网友E:
带负拉闸,呵呵!俺们干过,太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