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电机,JOG测试,电机不转,急求帮助

楼主(2013-04-07):
三洋伺服驱动器型号:RS1A30AA。伺服电机型号:P60B18750RXS00。
进线JOG测试,设定速度50r/min,JOG开始,驱动器显示正8字旋转,但是给方向不转动。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电机三相电线序问题?

求高人指点

找不到三洋伺服的版块,只好发到这里了。

网友A:
参数没设置好吧,没搞过三洋的

网友B:
太狠了,有需要数据采集卡的联系我,我公司产品跟研华软硬件兼容,价格更实惠!13521922955 刘

网友C:
你用手拧一下电机轴,看看是否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手拧一下电机轴,看看是否有力

没有问题,电机轴拧不动的。有哪些参数会影响它在驱动器上手动运转啊

网友D(2013-06-05):
我的也是这样啊,结交玩三洋伺服的朋友。,Q430056186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
第一步确认电机是否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