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励磁绕组为什么要进行灭磁?

楼主(2013-04-08):
  发电机励磁绕组就是一个具有较大电感的线圈。在正常情况下,绕组通过励磁电流,在发电机中产生较强的磁场。当发电机发生内部故障时,需要迅速切断励磁电流,除去发电机中的磁场,以免事故扩大。但是,用开关直接切断这种具有较大电感的电路中的电流是不允许的。因为直接切断励磁电流,会在励磁绕组的两端产生高电压,可能击穿绕组的绝缘。同时,在开关处将产生很大的电弧,可能烧坏开关触头。

   如图所示:是断开电感回路时,在开关间隙形成电弧的电路图。线圈代表发电机励磁绕组,电动势E代表励磁机(就是一台直流发电机)的电动势。

    我们知道,自感电动势与绕组电感L和电流的变化率Δi/Δt成正比。当绕组突然从电源上断开时,电流由一个很大的数值很快减小到零,也就是说,电流的变化率Δi/Δt有很大的数值,所以励磁绕组中产生的自感电势el很高,可能击穿绕组中的绝缘。又因为此时自感电动势要反抗电流的减少,它的方向与电流的方向相同,开关a、b之间的电压等于电源电压与自感电动势之和。在开关刚刚拉开,触头a、b之间距离较小时,很容易击穿空气而形成电弧。电弧维持了电路中的电流不突然下降到零,并把绕组磁场中储存的大量磁场能转化为热能,有时会烧坏开关的触头。

  在发电机励磁回路中,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有自动灭磁开关和灭磁电阻。在发电机正常工作时,灭磁电阻不接入电路;在事故情况下,需要切断励磁电流时,灭磁开关与励磁机断开而与灭磁电阻形成闭合回路。灭磁电阻吸收了励磁绕组的磁场能,并减小了励磁电流变化的速度,达到降低自感电动势和迅速灭磁的目的。

网友A:
很详细的资料,学习了,学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