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整理 001

楼主(2013-04-08):
1、这是一张三相异步电机正反转的控制图,通过换相可以实现,为安全起见,常采用按钮联锁(机械)与接触器联锁(电气)的双重联锁正反转控制线路(如上图所示);

2、使用了按钮联锁,即使同时按下正反转按钮,调相用的两接触器也不可能同时得电,机械上避免了相间短路。接触器联锁,所以只要其中一个接触器得电,其长闭触点就会断开,这样在机械、电气双重联锁的应用下,电机的供电系统不可能相间短路,有效地保护了电机,同时也避免在调相时相间短路造成事故,烧坏接触器。

3、软启动器是一种集软启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功能保护于一体的电机控制装备。实现在整个启动过程中无冲击而平滑的启动电机,而且可根据电动机负载的特性来调节启动过程中的各种参数,如限流值、启动时间等。主要是由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构成。

4、OB100暖启动,OB101热启动,OB102冷启动。

S7-300只有暖启动(完全再启动):启动时过程映像和不保持的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及计数器被清除保持的标志存储器、定时器和计数器以及数据块的当前值保持(仅当有后备电池,如果使用EPROM 并且CPU的保持特性已赋参数时S7-300甚至没有后备电池)CPU会自动调用OB100一次,然后循环程序OB1开始执行。

5、关于电机的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三角形接线时,三相电机每一个绕组承受线电压(380V),而星形接线时,电机每一承受相电压(220V)。

以上指三相电机,单相电机没有以上两种接法。一般3KW以下的电动机星型接法的较多,3千瓦以上的电动机一般都角型接法。按规定,大于15kw的电动机需要星型启动角型运行,以降低启动电流。

还有小型电动机角型启动的,如果要接在三相220V电源电压上,必须接成星型。

网友A:
楼主那个控制柜图,一次回路是铜排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控制柜图,一次回路是铜排吗?

 看着像挂锡的铜牌。楼主的软启动器是外在旁路接触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