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热导分析仪传感器

楼主(2013-04-08):
1、分流式。

2、对流式。

3、扩散式。

4、对流扩散式。

楼主:
分流式热导分析仪传感器: 测量气室与主气路并列,形成气体分流流过气室,主气路与分流气路都设有恒节流孔,节流孔的作用是保证进入测量气室的气体流量很小,待测混合气体从下面进入,其中大部分气体从主气路排出,一小部分混合气体经恒节流孔进入测量气室,最后经主气路的节流孔排出,这种结构具有反应快、滞后小的优点;缺点是样气的流量对测量的影响较大。

楼主:
对流式热导分析仪传感器:经测量室与主气路下端并联接通,待测气体由主气路引入,其中大部分气体从主气路排出,一小部分进入测量气室(循环管),待测气体在循环管内受电阻丝加热后造成热对流,由于热对流的推力作用,使待测气体经过循环管由下部回到气路排出。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待测气体流量变化时对测量影响不大,不需要流量控制器。但待测气体进入测量室是靠热对流力推动的。因此这种结构的传感器对气体流量的变化不敏感,反应速度慢,滞后大,在实际应用中比较少。

楼主:
扩散式热导分析仪传感器:在主气路上部设置测量气室,待测气体通过扩散作用进入测量室,由于测量室中待测气体与主气路中的气体进行热交换,再经主气路排出。这种结构适应于质量较小的气体的流量,因为质量较小的气体扩散系数大。用这种类型结构的传感器来测量质量较小的气体的成分量时,滞后时间较小,受气体流量波动的影响也较小。而对于扩散系数较小的气体,如二氧化碳,测带后的时间要增大。但如果减小测量室的体积,反应速度可以提高。

楼主:
对流扩散式热导分析仪传感器:在扩散式的基础上加一支气管,形成分流以减小滞后。在这类传感器中,待测气体由主气路先扩散到测量室中,然后由支气管排出,这样避免了进入测量室的气体发生倒流,又保证了待测气体有一定的流速,防止待测气体在测量室内的囤积现象。因此提高了反应速度,减小了滞后,并且气体的波动也较小。所以目前各厂家生产的热导分析采用这种结构形式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