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1000外配制动单元

楼主(2013-04-08):
请问安川H1000的,在22KW以下的变频器需要外配制动单元吗?

网友A:
22KW以  左右的变频器最好配上制动单元,如是很小的才7.5KW 以下的用内置制动单元就行

网友B:
看你变频器的主要用途,如果是急停的话可以加一个,22KW的没有多少钱,配置制动电阻就可以

网友C:
需不需要配制动单元不是有变频器决定,而是由负载决定的,如快速制动或起重场合无论功率大小都必须要配,实际运行中如出现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则要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不需要配制动单元不是有变频器决定,而是由负载决定的,...

 我问的是需不需要外配制动单元,因为小功率的一般都内置了制动单元

网友D:
看看你使用的场合了,在制动的时候监控电流,如果电流太大了报OC的话就得增加制动电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需不需要配制动单元不...

还是一样的嘛……内置单元无法将母线的电压控制在保护值以下时就要外加一个了,至于内置单元能否及时消耗掉那些能量还是要看负载的情况

加的话直接加制动电阻到电阻用端子即可,变频器内置了制动单元,那里面也就有制动斩波器了,接的话算是和内置电阻并联,总电阻不能小于变频器限制值

网友E:
配不配制动单元不是根据变频器功率来决定的,而是根据变频器的使用环境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