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步西门子触摸屏于S7-200/300/400PLC的日期和时间

楼主(2013-04-08):
如何同步西门子触摸屏于S7-200/300/400PLC的日期和时间

网友A:
谢谢了,虽然现在还没用,还是比较有用的。

网友B(2013-05-14):
我也相知道这个问题,之前试过从PLC读.但一个好,这个是按例子从VB0开始,另一个不行,我是另设置一个VB值开始,但一直没有找到问题原因.看来还是要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