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振荡芯片互换问题

楼主(2013-04-08):
求助各位老师,电流模式PWM振荡芯片UC3844N坏了手上没有备件,问下能用UC3844BN代替吗?谢谢

网友A:
UC38XX系列的不同主要就是启动电压和占空比的区别。

UC3844能用UC3842代,也可以用UC36845带,因为3844的启动电压高于3845。
但是如果比较重要的设备,建议还是找原型号或者找以下这些代换。
 CS3844 、TL3844 、CW3844 或者IP3844 。

网友B:
这两种型号可以代换,只要封装一致即可。

网友C:
建议还是找原型号或者找以下这些代换。

网友D:
   可用武之地3845代替。

网友E(2013-07-26):
都是uc3844,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后面几位的标识,我换的时候基本不看uc3844后面的,只要谈代用就不要担心,比3842代要靠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