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显示温度不稳定

楼主(2013-04-08):
我有一问题需要求助,S7200PLC显示的温度值不稳定是怎么回事,总在实际值的2-3℃左右跳动,麻烦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你又怎么知道是实际值呢?

用什么测试的温度?热电偶和热电阻对比,就能差很多的。

网友B:
数据处理一下就可以;数据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又怎么知道是实际值呢?用什么测试的温度?热电偶和热电...

我用一只温控表对照的,不只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把模拟量模块的传感器的线拆了还是有波动,把模块和主机的通讯线拔了AIW0为零,不动了,这是么回事哦?

网友A:
对:   我把模拟量模块的传感器的线拆了还是有波动,把模块和主机... 内容的回复!

当然 没有数据了自然不会跳动。

对比,要使用相同的探测体,大家都是热电偶或者热电阻,不至于差太多。

PLC监控AW0数据是缓慢变化还是不停调动?或者本身就是温度在变化,跳动是正常呢?

网友C:
2.9 -3.0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的回复内容: 我把模拟量模块的传感器的线拆了还是有波动,把模块和主机...

   按你这样操作的话这个与屏不相关,只是采集的数据有波动,有干扰引起或是你的温度采集传感器本本身质量原因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我把模拟量模块的传感器的线拆了还是...

是不停的跳动,温控表的值是稳定的

网友:
我把传感器的拔了,AIW0还在跳动

网友E:
硬件原因!需要调校才能减少误差!国产的PLC会好点!

网友F:
我把传感器的拔了,AIW0还在跳动”,传感器连接到PLC的线路断了,应该没有数据显示,如有显示,说明有零漂;“把模块和主机的通讯线拔了AIW0为零,不动了”,说明零漂是由通讯干扰引起。应检查通讯线路屏蔽是否合乎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把传感器的拔了,AIW0还在跳动”,传感器连接到P...

网友H:
有干扰,可以调节PID看看有作用没有。实在可以找个电容并到线路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数据处理一下就可以;数据波动;

 你好,问下该怎么处理数据呀,不会,呵呵,谢谢了

网友(2013-11-30):
最后还是把触摸屏的采样时间加长就给解决了,谢谢大家